[求助] cts of mcmm

楼主(2013-02-01):
各位大俠,假設一個design有normal and test兩個mode,有bc and wc兩個corner,那么:
1   如何設置scenario呢?
2   是否是2*2呢?
3   如果如此設置,那么其中normal wc中是否還需要bc condition呢,是否還需要fix hold呢?
4   是否需要為cts專門set一個scenario呢?如果需要的話,這個scenario與其它的scenario的SDC有什么不同嗎?
5   可以set多個scenario的cts mode為true嗎?
問題比較多,希望各位大俠不吝賜教。

楼主:
沒有大俠知道嗎,吼一下也好

网友:
看起来这就是个普通情况,用不着mcmm cts

网友:
如果非要用mcmm,可以弄4个scenario玩玩
normal wc, for setup only
normal bc, for hold only
test wc, for setup only
test bc, for hold only.

可以选normal wc和test wc先做cts,然后针对所有scenario做优化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大侠。问个问题:
    比如normal wc,only for setup,是否就不需要fix hold了?也就不需要set best condition了?那么timing analysis分析是否就是single condition了,不能用BC_WC or OCV吗

网友:
对,不需要fix hold
opcond跟修setup或hold不是一回事
建议再了解
1)什么是scenario
2)为什么要用
3)如何创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setup优先考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假如我使用OCV来分析setup,难道不需要在opcond中定义best case吗?

网友:
建议你再去了解一下如何在scenario中做oc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