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 Verify Geometry 的时候有一些错但是导出GDS后做DRC却没有错..

楼主(2013-02-01):
Encounter Verify Geometry 的时候有一些错但是导出GDS后做DRC却灭有错......那我有必要去修改LEF文件么?这搞的挺烦人的.....

网友:
一般看下encounter下面是什么错误, 比如如果是io的filler overlap可以忽略。如果确定是lef的问题,为何不去找foundry更新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hanks......
    是我们用到的Sram和flash核中的pin上的错 不是encounter中布的线错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