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reate_scenario的一点疑问

楼主(2013-02-01):
假设我的设计只有max、min两个corner,
需要create_scenario,在不同的corner下做优化?

要是我不设置scenario,而是通过设置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-max_lib -min_lib,来使软件自己优化

那种情况好?

网友:
90nm以上可以用bc-wc,否则最好用ocv ,scenario这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大曾啊,兄弟是想问:我设置set_operating_conditions指定max lib和min lib,然后最place_opt好,还是先指定max lib做一下place_opt,然后再指定一下min lib,做place_opt,哪个效果好

网友(2014-07-1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65nm怎么设置create_scenario,非常感谢

网友:
一样的啊,
create_scenario func_xxx
set_operating_conditions
set_tlu_plus_files
source $sdc

网友:
在max corner下setup 和hold 优化 ,
在min corner下 setup 和hold也要优化,
一共是4种时序。
不用scenario的话普通模式只能看到2种,肯定会忽略另外2种,所以得看实际情况取两种能否覆盖全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