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版图结构

楼主(2013-02-02):
一个大尺寸的nmos管外有四层保护环 包围着它,这四层保护环从里到外的顺序依次是 P P N P,最里面的这层P环 是接地的,而外面的三层是连接在一起的 并且这个节点是悬空的,只是留了个可以接到地的线头。不知这是什么结构,望不吝赐教。谢谢

网友:
I/O区域?ESD device?

楼主:
不是。是一个功率放大管。

楼主:
我问的是:外面的保护环为什么这么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也可能是耐压二极管。

网友:
是什么工艺?

网友:
Can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attached?

网友:
外面的保护环 是为了隔离 它对其它电路的干扰

外面的三层是连接在一起的 并且这个节点是悬空的,只是留了个可以接到地的线头

这可能是为了 验证的时候避免 软连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