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中电阻串联calibre认不出怎么解决

楼主(2013-02-02):
小菜第一次完整的画一次版图,用的umc180MM工艺库,电路中有很多较大的电阻电容,分别用小电阻串联和小电容并联实现的,用得到的LVS rule跑过了,做PEX的时候,按需要把LVS文件include了.tec文件和打开了 PEXRUN 语句,这时候calibre就不认这些小电阻电容了,怎么办呢?

网友A:
0. circuit design 中的电阻应该有2种设计类型:(1)最原始的R的那种,特点是:产生的netlist 关于这个电阻的描述是Rxxx  POS NEG 1K [RNNPO_MM]  ,此时用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 YES(串联的定义这里省略,你可以看calibre的help文档 )这样的语句来解决串并的问题 。 (2)独立的device,特点是:产生的netlist 关于这个电阻的描述是XRxxx  POS NEG W=2 L=20 RNNPO_MM , 后面还要继续定义 .SUBCKT RNNPO_MM POS_PIN NET_PIN  ......   .END  。  此时用LVS REDUCE RNNPO_MM  PARALLEL (串联的定义这里省略) 这样的语句来解决串并的问题。

1. 你的问题不是小电阻串并的问题,而是PEX时,不能通过lvs的问题(PEX时在抽取参数之前会先run lvs,这时的lvs与之前的正常的lvs在某些option的设置上可能有些差别)。
看你的结果,似乎run lvs时是按照“(1)”那种方式检查的, PEX时是按照“(2)”的那种方式检查的。foundary提供的calibre file应该是一致的。有些奇怪呀??

2.从下面几个方面找找看:(a)打开了 PEXRUN 语句后会有一些option设置,看看都做了哪些改变,争取找到原因。(这个做起来挺难的)  (b)circuit design时是调用UMC PDK里面的电阻“RNNPO_MM”吗?  还是用的是CADENCE analog library里面的电阻,或其他library里面的电阻。应该用UMC PDK里面的。
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让LVS和PEX都按照同一种标准去查电阻,要么是"R"那种,要么是"SUBCKT"那种,现在就是找一找calibre file里面为什么没按同一种标准检查。

网友:
rule file 有參數要打開
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 YES
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   YES      //Smashes series resistors

网友:
打開 rule file option

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 YES
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   YES      //Smashes series resistors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热心帮助,可是LVS rule中这些一直是YES的,又run了一下,发现做LVS的时候报告中电阻都是R(RNNPO_MM),而做PEX的时候版图中电阻都被认为是RNNPO_MM且是一个个的小电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是抽不了还是抽出来都是小电阻的值?

网友:
你有定义这个吗?
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  RNNPO_MM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好,补充几句,如果电阻电容要做寄生参数的提取,最好在lvs对比参数的时候比较宽和长,提取的器件采用自定义的器件,或者在lvs文件中采用NETLIST ELEMENT "X",具体的参考一下帮助文档
问题不难,关键要仔细的找到原因

网友:
过来学习一下,长见识了

网友:
真给钱呀!

关键是解决没? 还是太复杂放弃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电阻的netlist 描述是Rxxx  POS NEG 1K [RNNPO_MM]这样的,现在参数提取出来了,但是有了新的问题,
对于图1中的电阻
提取参数后为图2

本来五个小电阻串联后为2.69103K,但是提取后的每一个小电阻都为2.69103K,请问这是正常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图呢?
    你说的现象肯定不正常,貌似把串联之后的总值写到每一个电阻上面了。

网友:
把串并连的开关关掉试试

网友:
0. 肯定某个地方出了了问题,但从你的描述中又不能直接找出来。
1. 首先保证 通过了lvs
2. 你说的“五个小电阻串联后为2.69103K” ,应该是你算出来的;
“提取后的每一个小电阻都为2.69103K” , 应该是你看到的,
所以很大可能是你算错了。
schematic中电阻可能是用R1<4:0>这种方式表示的电阻,或者是用M=5, 此时显示的电阻值为一根的值不是总值。你在schematic里面改为一根,看阻值会变吗?(foundary编写的电阻的PCELL的阻值可能是总值,也可能是单个的值,你这里可能是单根的值)
  根据电阻的size: w=1,l=20 , 20个方块应就达到2.6k了,也就是1个方块是130欧(一般就是这个值了,如果再除以5,那就太小了,不像电阻了),你查一下design rule 或者calibre file里面电阻部分,确认一下。
3. 如果还不行,那你就只作一个只有3根电阻的layout和schematic进行 lvs/pex操作,然后慢慢找原因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一种可能。
但是我看到LZ的电阻类型,大概是3 terminal Mixed Mode N+ Poly sheet resistor (RNNPO_MM),方块阻值大概是113ohm左右,一条大概是五个方块,一共五条,总的阻值大概在2.5k,和他之前说的2.6k相差不大。
如果是PEX的问题,那么就可能是PEX生成的电路图的过程有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(刚才白写了,没输验证码,退回来就没了,够生硬的)
还是楼上观察的仔细,从版图看,一根电阻约4个方块,5根电阻共20个方块--》 20x113=2.3k -->再加上端头值 约2.6k ,所以楼主没算错/说错。

楼主:这根线上其他地方没有电阻了吧? 如果没有,那你就单独给电阻做个cell ,做lvs,做pex 慢慢找吧,有结果说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单独做了一个电阻,由五个小电阻串联而成,后仿真这个电阻大约为前仿真时的五倍。我提取参数时的calview.cellmap
就是用自动生成的,可以吗?

网友:
后仿,我不懂, 不知道calview.cellmap是什么意思。 我想,pex抽出的文件,可以用vi看吧,所以直接看一下抽出来的是多少就行了,不用后仿来验证。
你再确认一下做pex时,include的那个文件没搞错吧? 如果这个文件可以用vi看,确认一下电阻的描述,尤其是1个方块是多少。 其他的我也没办法了。

网友:
你可以做实验来找问题在哪里啊。
第一步,画一个电阻(20个方块),然后PEX看看抽取出来的版图网表中,这个电阻的值和电路中的值是否一致。如果这里就开始相差很多,你就是PEX文件有问题(这个可能性比较小)。
第二步,如果第一步没有问题,那就画2个电阻(20个方块)串联,然后P|EX看看看出去出来的版图网表中,版图和电路的阻值是否准备对应。
以此类推,应该可以找到你的问题所在,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笨的一种方法了

网友(2015-05-21):
回复 网友C:
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我的串联小电阻也是等于了总电阻的值,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了,你要是已经解决了,就教教我吧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8-08-02):
回复 网友C:

请教下如果提取的萃取视图的每个电阻的parameter都是pdk里面调用的cell的返回缺省值,而property里面是实际设计值,这种该如何处理呢?这样有二个值后仿真就不对

网友(2018-10-24):
虽然问题是几年前的,但似乎没有答案
我讲一下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PEX的问题,前辈们的关注点错了
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calibreview时使用的calview.cellmap文件有问题,未将电阻的segments reset成1造成的

网友(2024-01-08):
引用 网友A:
0. circuit design 中的电阻应该有2种设计类型:(1)最原始的R的那种,特点是:产生的netlist 关于这个电 ...

您好,我们尝试了下,LVS Rule编译不过,是不是X开头的电阻,不能用reduce,请不吝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