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只打一个孔(via),会有什么样的风险?

楼主(2013-02-02):
整个芯片中所有的信号线(除电源地)的连接都只用一个via,会有什么样的风险?请各位朋友指点。

网友:
这个很多信号线都这样的吧,只要满足foundry的规则就行。当然,有空间加点redundant via 更好。

网友:
做的时候,万一有误差,那个孔就没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 对于量产的东西来说,打一个以上的VIA是保证良率的一个方法,因为一个VIA很可能会失效的。。。当然,对digital 而言,就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了。。。

网友:
成熟的工艺对于single via 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推荐还是要double via 会比较保险。
有良率的问题也不会怀疑到via 。

网友:
原来如此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你的回复。我看过SMIC提供SRAMcompiler的版图,很多都是单个via和CT,数字的标准单元库也都是single via,所以我觉得在制造上single via应该是没有风险的。那么single via对电路最大的影响应该是电阻,和最大电流密度的限制,于是乎这个项目在会影响芯片面积的地方我全部使用了single via,呵呵,祝我好运吧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成熟工艺数字部分都是一个孔的,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在数字设计时via数量和设计工艺相关,纳米级设计为保证良率要求多大Via。
在模拟设计时还与信号线电流相关,大电流要求多打Via。

网友(2013-10-10):
   楼主的创业项目流片了?祝成功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第一:可靠性方面的考虑,一个孔的话,万一这个孔出现问题,整个电路就会不能正常工作能,而多个空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,最多只会增大接触电阻。
第二:减小接触电阻,同等面积的情况下,多孔结构比单孔结构电阻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