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 hold_fix_m.tcl的一点疑问(一)

楼主(2013-02-02):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
# Author             :  Synopsys Inc.

从eetop上down的脚本,应该是用在icc_shell里的,pt下报不出来worst_slack的属性

set num_buf [lindex [split [expr $iteration_setup_slack / [lindex $lib_cell $x]] {.}] 0]

tcl用的不够熟练,上面主句表达式咋理解?

用一个数值去除以lib cell的名字?

网友:
有一个slack存在iteration_setup_slack 中
有一组(可能是delay)数字存在lib_cell里面
从lib_cell里面选一个delay,去除slack,然后取整,得到“需要多少个buf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