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vcs 仿真systemverilog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02):
vcs仿真,fsdbdump的时候只dump了顶层的几个task.DUT及interface都没dump出来。我的层次是这样的
/////////////
module  test_top;

interface xx;
mydesign dut();

initial begin
$fsdbdumpfile(test_top.fsdb);
$fsdbdumpvars(0,test_top);
end
endmudle
另外这样$fsdbdumpvars(1,dut)也只能看见端口信号,下面的子module也没dump出来。
dut是用verilog写的。查看波形文件用的软件是nWave
请教一下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