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bout timing loop

楼主(2013-02-02):
timing loop是真正意义上面的组合逻辑的loop吗?
为什么我DC综合的时候都是报“C" and "Q"之间存在loop?

请指教!

网友:
一般工具会自动进行broken的

网友:
如果是design上刻意做的, 那就無仿, STA會自己break掉來計算, 但如果不是原來設計, 那就要解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