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模拟时出现# Error loading design问题

楼主(2013-02-02):
错误

错误

module mealy_fsm1(clk, Bin, Bout);
input clk, Bin;
output Bout;
reg q0, q1, q2;

always @(posedge clk)begin
q0<=q1_bar;
q1<=q0;
q2<=~((~(q1_bar&q0_bar&Bin))&(~(q2_bar&q0&(~Bin)))&(~(q2&q1&q0)));
end
wire q0_bar = ~q0;
wire q1_bar = ~q1;
wire q2_bar = ~q2;
assign Bout = ~((~(q2_bar&(~Bin)))&(~(q2&Bin)));
endmodule

模拟时就出现下列问题了
# Reading D:/Program Files/altera/11.0/modelsim_ase/tcl/vsim/pref.tcl
# vsim +altera -do mealy_fsm1_run_msim_rtl_verilog.do -l msim_transcript -gui Files/altera/11.0/modelsim_ase/win32aloem/vish.exe\}
# Error loading design

我用quartus2编译后进行用modelsim进行模拟就出现了这个问题,折腾了一天实在是没办法了,请各位大神帮帮忙,我自己感觉是软件设置的问题,试验了其他的代码也是不行。

网友(2013-08-25):
你的测试文件呢?

网友(2013-12-08):
把文件完整贴一下。
还有,直接用modelsim建立工程仿真试一下

网友(2014-12-13):
还是你编的程序有问题,虽然编译器认为没问题了,但是你仔细检查还是会发现问题的,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但是仔细检查之后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,改完之后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