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中绘制圆形图形设置

楼主(2013-02-03):
在virtuoso软件中绘制版图,圆形图形切割后为什么变成多边形了,有办法设置吗?

网友:
试试在格点最小的情况下画个圆,再切,然后再把格点改到你之前用的值,不知道行不行....

网友:
一个圆形或者环形本来就是由多边形来逼近的,切割之后应该是从环形变成多边形了。
那么这个多边形的边的总数是有最大限制的,应该是这个限制导致的。

如果多边形的边总数为无穷大,那么每个边就足够小,那么切割后就是和原来的环形一致了。
限制数目如果是256或者一个比较小的值,肯定是看起来就是这样的结果。

网友A(2018-09-20):
conic side 改成120以上就可以了

网友B(2024-03-26):
引用 网友A:
conic side 改成120以上就可以了

那怎么操作呢,感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怎么操作呢,感谢

shift +e 里面找到conic side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hift +e 里面找到conic sides

好嘞好嘞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