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不用的jtag接口应如何安全处理?

楼主(2013-02-04):
请教不用的jtag接口应如何安全处理?
1. TMS and TDI必须上拉, TRST# and TCK必须下拉, TDO可以开路
2. TRST#/TCK/TMS开路,TDO/TDI之间必须短路.

那种是正确的, 请高人指点,多谢!

网友(2013-04-01):
第一种是对的,你可以看一下具体芯片的连接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