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些模电的基本问题

楼主(2013-02-04):
1,左图中电流是从下往上流过输出电阻的吧,那输出电压不是应该上负下正的吗?
2. 有图是两道题目的图,不明白的是第一个图求出的反馈系数为啥是-R3,负号怎么来的?  反馈系数的正负号能通过瞬时极性法得到吗,第二个我是这么得到的。

楼主:
发完后,左图 右图变成上图和下图了

网友:
N沟道耗尽型? 负反馈所以负号 ,电压串联负反馈, 故反馈系数是电压除以电流 ,正好就是电阻梁纲

网友:
1.确实是上-下+啊,共射的Av<0

网友:
对于图2,输出是电流取样,输入是电压相减,所以具有电阻量纲,至于反馈系数有负号,是由于默认规定从mos管漏极流向源极的电流为正,这样,在这个电路中,输入Vid到输出Vo的跨导增益是负的。输出取样电流从T2漏极流向源级,输入反馈电压为R3两端的电压,左边为正(接T1端),右边为负,直接观察就可以得出反馈系数为-R3.实际上,这是一个差分实现的源级负反馈电路。作为一个比较的例子,可以考虑单端的源级负反馈放大器,其反馈系数为R,因为跨导增益是正的。在你的图中,如果输出是左边(T1漏端),反馈系数就是R3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!同时三极管为反向器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明白啦,谢啦!

楼主:
谢谢楼上诸位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看来书上果然错了,谢啦

网友(2013-03-16):
回复 网友C:

   不是书上错了,书上标的是规定方向,这样的出来的才会是负的放大倍数。你考虑的是实际的情况,你这样考虑有一个缺陷,你不能确定输入的电流就是按你想的来,这是要考虑小信号电流,不是大信号的....那些符号只是我们规定,司机如果反向就会加一个负号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多谢指正, 貌似有所顿悟, 也就是说当图上标上+的时候,增益应该是—的,如果图中标上—,增益应该是+的?

楼主:
又顿悟了一下下,小信号!两边都可以流的,太感谢你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恩,小信号和大信号最大的不同....图上标的一般都是 习惯标注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