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这hspice中的几个参数代表什么?

楼主(2013-02-04):
Hspice仿直流工作点生成的.lis文件,里面的直流参数cgtot,cdtot,cstot等,指的是什么电容电容?cgtot难道是和栅极相连的所有电容的总和吗?

网友:
cdtot = cgd+cdb
cgtot = cgs+cgd+cgb
cstot = cgs+csb
cbtot = cgb+csb+cdb
for hspice level 49 mode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不客气 但是对应的模型不一样 我看的是meyer model (level 49)是这么定义的 如果是其他level的model 可能会有所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