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在initialize floorplan时fail to get unit's CellID[已解决]

楼主(2013-02-04):
initialize_floorplan -control_type width_and_height -core_width 2400.0 -core_height 550 -start_first_row -flip_first_row -left_io2core 70 -bottom_io2core 70 -right_io2core 70 -top_io2core 70 -row_core_ratio 0.8
上面为小弟的语句,跳出error显示
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's CellID
其实小弟有在两个服务器上学习ICC,一个服务器使用的是tsmc18,另一个则使用论坛上的smic18.这个问题出现在smic18的服务器上,在另一个上则没有出现问题。
请教有经验的前辈是否在initialize_floorplan的时候会调用到reference lib?因为在两台服务器上我的命令几乎是一样的,但是只有一台上报了这个错误.感谢指教!

网友A:
是这样的,initialize_floorplan的时候,ICC 需要reference std cell library 中,有一个unitTile 的单元,它的高度为cell row 的高度,宽度为一个site. ICC 利用这个单元来创建row/site.
当然,这个单元可用其他名字,但此时需用set_fp_options -unit_tile_name 来指定,且tf 中Tile部分有相应描述,reference lib 中也用相同名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真心感谢高人指教,不然小弟估计无限制的卡在这了。不知为何论坛上的smic180库中CEL,FRAM下的文件都类似为DFFX_1,之前将其改为DFFX:1服务器上的ICC就可以识别。在您指教下我把CEL下的unitTile_1改为unitTile:1,initialize_floorplan就正常工作了

   另外请教下,tf中的
Tile  "unit" {
  width    = 0.66
  height    = 5.04
}

  就是您所指的这个define吗?

网友:
是的,tf中就是这块定义的。

网友(2013-04-24):
ls说的是正解,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,现在已经按照ls说的解决了,谢谢了!

网友:
ls上说的是正解,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,已经解决了,学习了!

网友:
就是LEF 里的SITE吗?

网友(2014-03-1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出现了同样的error 可我检查了所有的stc的cell 和fram都存在这个unitTile:1 而且Tf文件也没有问题 依然报错 求指教

网友:
ding "chrisyl"

Please check the reference lib in your .synopsys_setup file

网友(2014-06-22):
youzhangzhishile a 又长知识了

网友(2014-12-10):
解决了一大问题,太感谢了

网友(2015-05-25):
感谢,涨知识了

网友(2015-07-19):
check with that naming convention of that unitTile_1, it should be unitTile:1...Keep rocking...

网友(2015-10-10)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?

网友(2015-11-30):
回复 楼主:

   简直是神回复!谢谢大神

网友:
回复 3# Simon0真的感谢大神啊!要不是你的指导,我真的会烦恼好一阵子!

网友(2016-12-10):
I am very new in ICC, now I have the same error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's CellId!
Error: Planner run through unsuccessful.  (APLUI-102)

I did check unittile in CEL and technology, I don't have _1 problem, though.
I have tsmc 28hpmbwp35hvt standard cell library. Please help

网友:
I am very new to ICC, I had the same error when create_floorplan:
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's CellId!
Error: Planner run through unsuccessful.  (APLUI-102)
I tried to check with this topic trace but could not find any thing wrong with my unittile in CEL and I don't find .synopsyssetup in either my account home or my run directory
please help

网友:
please help, still not have clue

网友(2020-01-11):
引用 网友A:
是这样的,initialize_floorplan的时候,ICC 需要reference std cell library 中,有一个unitTile 的单元, ...

set_fp_options -unit_tile_name
2楼这个正解, 默认tf中的名字应该是unit, 某些6t或者8t,就会把unit_6t或者其他名字,在scricpt中指定就可以了

网友(2021-03-22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大神指教下,如何修改的?我听人说是使用milkway修改的,能把过程讲一下吗?万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