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测试参考电压

楼主(2013-02-04):
各位大神,请问在测试ADC的时候,参考电压应该由外部什么来提供?VREF=2.5V,和电源电压是一样的。是否直接可以用电压源呢?还是需要考虑ADC精度之类的。非常感谢!

网友:
可以用电源电压,如果对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

网友:
和adc的精度速度都有关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所测试的ADC精度是12bit,ENOB10.5bit, sample rate=250k,请问应该如何考虑?谢谢哈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在这个条件下应该可以试试,但条件是ldo要靠谱,接近vref的地方放一个低esr的电容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所测试的ADC精度是12bit,ENOB10.5bit, sample rate=250k,请问精度有啥需求呢?10倍?谢谢哈

网友(2013-04-04):
直接用电源干扰太大

网友:
看ADC用来干嘛
如果ADC是用来测量的话,那么绝对精度很重要
如果是类似codec或者通信之类的对绝对值要求不高的话,REF只要稳即可,不需要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