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MIPI D-PHY里面LP Transmitter的输出阻抗是怎么计算的?

楼主(2013-02-04):
看了MIPI D-PHY的规范,但是看不懂LP 发送器的输出阻抗是怎么得出来的,看不懂那两个V-I曲线。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?
VTHEVENIN是什么电压?

网友:
请附上MIPI的Spec或者时序图? 做手机吧!!首先明确两点:1. MIPI接口是高速差分线(1Gpbs)2.MIPI接口走的是100ohm的差分阻抗 。如果你手头上有或者电脑里面装了Mentor的Hyperlynx的话,你可以先简单的建个100ohm的差分线,加载MIPI的IBIS模型,在Hyperlynx里面有个可以自动优化源端阻抗匹配的。算出需要源端匹配的电阻抗,再拿100ohm的差分阻抗减去这个源端匹配的电阻值应该就是发送器的输出阻抗! 至于看不懂那两个V-I曲线,应该是一个是V-I曲线,还有一个是I-T曲线(V-T曲线)吧,你可详细的参考一下,IBIS文件规范,里面有详细的描述!!其实他就是Chip的电气特性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MIPI D-PHY spec V1.0 8.1.2节的图42和图43,都是V-I曲线。LP 模式下不是差分对,也不是对差分阻抗的要求。图42和图43是对LP模式下输出阻抗要求。我就是看不懂图42和图43的意思。

网友(2013-07-13):
回复 楼主:
grgrgrggrgrrgfgegvstvsdfgwgs

网友(2013-12-31):
很简单,你只要按照MIPI协议上规定的方法仿真就可以,我仿真验证过,它要求的是110欧姆

网友(2021-09-30):
我也不理解:当V>850mV  Zos -->无穷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