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erl能否读取文件时直接代入perl变量

楼主(2013-02-05):
例如,我有个文本文件test.txt,内容是:
My name is $name.

现在我在perl脚本里定义了变量
$name="eetop";
我希望在perl里打开test.txt,输出其内容,并且$name代入了perl里定义的值。
即输出:My name is eetop。
还有就是,真正的test.txt里可能有很多变量,所以不希望用查找“$name”字符串替换成$name变量值的方式。
这样一一查找感觉效率比较低。
请教下有什么比较好的实现方式吗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例如,我有个文本文件test.txt,内容是:
My name is $name.

现在我在perl脚本里定义了变量
$name="eetop";
我希望在perl里打开test.txt,输出其内容,并且$name代入了perl里定义的值。
即输出:My name is eetop。
还有就是,真正的test.txt里可能有很多变量,所以不希望用查找“$name”字符串替换成$name变量值的方式。
这样一一查找感觉效率比较低。
请教下有什么比较好的实现方式吗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我所知的就是对读入文件每行迭代,然后对每行查找$name关键字,然后替换。
不知是否属于你不希望的“*查找*“$name”字符串替换成$name变量值的方式”。

网友:
分行依次替换我感觉是最简单的实现方法了吧

楼主:
谢谢回答。
每行迭代查找我也想到了,就是觉得效率比较低。
如果只好这样的话,就只能老老实实迭代查找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谢谢回答。
每行迭代查找我也想到了,就是觉得效率比较低。
如果只好这样的话,就只能老老实实迭代查找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特别想提速,你需要看看最耗时间的是哪一步。
你可以考虑优化一下程序的结构:比如先对所有行进行迭代,再对每行中对所有变量进行迭代,应当比先迭代所有变量,再迭代所有行要快。
诸如此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版大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用perl 生成一个perl再用生成的perl 去迭代变量,打印出最后的文件

############  test.txt ##############My name is $name.
My ID is $id.

############  结   果   ##############
My name is eetop.
My ID is 888.

############  主程序   ##############
   #! /usr/bin/perl -w

open Fout , ">sub_var.pl" ;
print Fout '
$name = "eetop" ;
$id   = "888" ;
        ' ;

open Fin , "$ARGV[0]" ;
$file = "" ;
while (<Fin>) {
$file = $file.$_ ;
} ;
close Fin ;

print Fout "
open Fout \, \"\>$ARGV[0]_sub\" \;
print Fout \"$file\" \;
close Fout \;
" ;
print Fout "\n" ;

system "chmod 750 sub_var.pl" ;
system "perl sub_var.pl" ;

网友:
不过貌似效率也不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学习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想法有意思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用eval比如:tt.txt里是my name is $name my id is $id
perl里是
$name='gao';
$id='1';
open FH, "tt.txt";
while(<FH>){
$input.=$_;
}
eval("print \"$input\";");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个用法好!代码也很简洁

网友:
回复  orlye

用eval比如:tt.txt里是my name is $name my id is $id
perl里是
$name='gao';
$id='1' ...
引用 网友C:

   这个好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