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周期的脉冲信号产生4个脉冲信号

楼主(2013-02-05):
现在想实现一个周期的脉冲信号产生4个脉冲信号!我先想对输入的脉冲进行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检测,这样一个周期的脉冲就可以产生2个脉冲信号,然后分别对2个脉冲信号进行延时,这样就产生4个脉冲信号,信号的位置可以通过延时达到比较均匀的分布,但是问题出来了,如果我的输入脉冲的频率如果发生变化,那么我的延时不是可以随便调的,这就导致4个脉冲的分布和个数就不对了,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,就是我的输入脉冲的频率不管怎么变,输出的都是对一个周期输入的脉冲的检测,输出四个均匀的脉冲或方波????

网友:
让延迟等于基准信号的一半,是不太现实的,如果可以的话,PLL就不需要VCO了。
用数字电路手段可以做到大概等于一半,但电路规模可能很大,取决于你想要生成信号的频率,
楼主可以参考一下TDC电路。

楼主:
我觉得这个题目还要问题仔细一点,频率变化是什么呀的啊。有几种,还是随便变,频率变化是在每次上电后就固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我的输入频率是可以变化的,只是通过设置然后变为不同的频率,不是每时每刻都变,如果只是出2个脉冲,我就可以通过上升沿和下降沿来输出脉冲,但是要是一个周期的脉冲输入,要输出4个脉冲我就没辙了,我不能变个频率就调节延时啊,所以不知怎么办,如果就是一个给定的频率输入,我是可以弄死了,但是要变化,我就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让延迟等于基准信号的一半,是不太现实的,如果可以的话,PLL就不需要VCO了。
用数字电路手段可以做到大概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自己太菜了!!!!

网友:
个人觉得输入频率发生变化期间能否考虑屏蔽输出?毕竟变化的过程可认为是暂态。如果不能,就需要另外考虑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先不管了,就做延时了,等以后再想办法了!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先不管了,就做延时了,等以后再想办法了!!!!

网友:
设计一个单稳态就好    是不是可重复触发,根据你的情况考虑吧

网友:
产生的脉冲信号比原始信号有一个固定的延时行不行?如果可以的话,可以先将原始信号变成2路正交方波信号,然后就去4个沿就行了。

网友:
延迟上一次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一半的周期数,输出一个脉冲。不知道能够满足要求不?
假设输出4个脉冲的时刻为0,1,2,3,0对应输入上升沿,2对应输入下降沿,用高速clk计数器0记下0-2之间的高速clk数,用高速clk计数器1记下2-0之间的高速clk数,在延迟高速clk计数器0一半的时钟数后,输出一个脉冲作为时刻3.时刻1同理。这个要求输入频率不能突变,缓慢变化应该能够满足要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