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DR设计的一个问题,急!!!!

楼主(2013-02-05):
在设计DDR控制器的时候遇到以下问题:
      在进行DDR读的时候,使用延时了1/4个周期的DQS信号(上升沿和下降沿)DLY_DQS,对DQ数据采样;
      在进行DDR写的时候,使用PLL产生的全局时钟信号CK,产生DQ数据;
      这样一个DQ引脚的ILOGIC和OLOGIC就分别用了两个时钟信号(DLY_DQS,~DLY_DQS,CK,~CK);

      但问题出现了,布线不成功,通过FPGA EDITOR 发现,每个中ILOGIC的CLK0和OLOGIC的CLK0共用一个开关矩阵资源,这样的话~CK好~DLY_DQS就只有一个信号可以进到IOB中,所以布线不成功,我该怎么办呢,急急急!!!!

楼主:
补充:用的是XILINX SPARTAN6

网友:
使用DLY_DQS采集DQ数据输入不需要放在IOB里

楼主:
但是由于频率较高200M,周期较短,如果不用IOB的话,很可能采集不到正确的数据啊,

网友:
DDR2IO都是要约束的,约束对了就没问题了
布线后看看数据IO是否时间是否符合约束
不知道XILINX有没有类似逻辑锁的方法,使用逻辑锁将采集的寄存器设置到指定的区域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