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mulink仿真求助

楼主(2013-02-05):
simulink仿真D触发器遇到问题,我因为需要调用的锁存器。
两个锁存器都没有输出,但是我看了一下help,数据类型也都符合,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:
我的第一感觉啊,错误可能就是数据类型不符合。你使用DDF的输入为integer是整数变量。
我感觉应该是  logic或者布尔丰值 才能做DFF的输入。你尝试在中间加一个  data converter 模块试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加了数据转换模块之后也是不行。。。我把时钟的周期调小(原来数据和时钟是一样的周期)之后,有输出了,但是我发现这个输出不对。。。囧

网友:
哦 你把 scope的 sample rate 调高一些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现在我发现我把时钟和数据的频率分开一点,latch就有数据输出,我也看了一下,这个时钟没有踩在沿上啊。这是怎么一回事?

网友:
你还一哈仿真器看看,然后设置仿真精度高一些哈。scope的采样率高点设置,肯定是这些烂问题。你多尝试就i型晓得了,同一个模型,不一样的仿真器出来的结果有时候都完全不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昨天找了个人帮我看了一下仿真精度调高还是不对,他说他也很奇怪啊,数据类型仿真精度都对,我今天有安装了一个2010,之前是2012的,就用了一个锁存器,输出都不对,这是不是跟我的操作系统win8有关系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是我得模型,您能帮我看看模块设置和仿真参数设置对不对么? CDRWP.doc (25.15 KB , 下载次数: 29 )
因为不让上传mdl文件,我把后缀改成doc,这个只有一个锁存去,不会耽误太长时间,多谢,我实在太崩溃了

网友:
你给的mdl我试了试,一切工作正常哈。
当C的信号为高的时候,Q=D。嘿嘿呵呵

网友:
结果

结果

我使用的是古老的 matlab7.1 ,见笑了。上图是结果。
你的matlab太时髦了,呵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吧,我这奇葩电脑和软件,我实在是无语了,昨天我在一个model里面找了个模块加载信号源之后就能工作了,先将就着这样用了,之后再试试原来的,多谢阿

网友(2013-04-09):
能留个扣扣吗?方便交流些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