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做时钟树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05):
我碰到一个工艺,做时钟树用的cell   buffer与inverter在同一个单元上 也就是说有一个输入 两个输出,这两个输出逻辑互反。但是这个cell在做时钟树的时候,工具不认它,难道哪里还要设置一下?

网友:
嗯,这种case我看到过。 有些customer会自己设计一个比较大的module,从clock root过来的时钟信号进入这个大module,然后分别从不同的时钟输出端连接到各自的clock domain。这种大module可能是很多个buffer或者inverter组成,并且被例化为一个inst。当CTS进行trace clock时,clock phase可能无法通过这个inst,arc没法传递下去。
因此,这很难说是tool的bug,还是设计本身的问题。如果tool无法自行run下去,那就按照这个inst的逻辑,自行修改一下网表。

网友:
这种“两个输出逻辑互反”的buf是为差分时钟设计的,一般不需要用它
难道库里没有普通的clock buffer 吗?

楼主:
没有看到其他clock buffer 。是不是只能用其他buffer与inverter了?

网友:
找rise/fall slew/delay相近的buf/inv

网友(2013-03-22):
低速,对功耗要求高的时候,做时钟树是用inverter or  clkbuffer ,那个功耗可能会更低点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buffer吧,你可以看一下库里cell的area,两个inv应该比一个buffer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