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 电源输出阻抗

楼主(2013-02-05):
各位大神,我和同学最近在搞一块FPGA板子,上面有一路3.3V 7.0A的电源,不上电测对地阻值只有1.8欧。请教下这正常么?

网友:
如果直接短路测试是0欧,问题就不大。如果有同类型的板子,对比一下对地电阻就更保险了。

网友:
曾经遇到过2欧的....

网友(2014-08-26):
回复 楼主:

   这位仁兄上电成功了吗??紧急求告知啊,谢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