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如何在不降低Idsat的情况下减小Vdsat?

楼主(2013-02-05):
Vdsat即电流刚开始饱和时的drain电压,工艺上该如何调整?

网友(2013-03-13):
回复 楼主:

    应该要减小Vgs, 同时增大W/L来达到相同的电流

网友:
那要看是多大尺寸的了   小尺寸的已经没有饱和了   大尺寸器件才有饱和区

网友:
Vdsat即电流刚开始饱和时的drain电压,工艺上该如何调整?
=> 這應該是問PROCESS 參數吧
同SIZE 不變大或變小下  ..同樣 VGS .
如何改變  Vdsa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