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一个关于用FPGA设计CPU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06):
现在有一块FPGA板子,板上面有很多接口。
然后我想用他设计一个简单的8位CPU。
我想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,是不是我的外设,比如我的键盘接上USB之后的操作需要被转换成CPU能识别的指令存在一个存储器中,然后CPU通过对这个存储器进行取值来运行?

如果是的话,是不是在写接口驱动的时候,就是写 按下一个键之后会在指令存储器中存一个比如24位的二进制指令?

也就是说如果我是通过CPU来取指计算的话,我所有的输入接口只需要和程序寄存器有关系? 然后剩下的事情交给先前写好的CPUmodule来完成就行了?

如果不是的话,请给我讲一下工作流程。。。
谢谢。

网友:
外设一般就是外设连接上会有中断,软件去识别设备和控制设备就好了
看看微机原理就会了

网友:
你可以先看一下别人做的CPU,有一些opencore的CPU核。

网友:
这个用有限状态机做就可以 不用MCU核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