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:PTSI在计算transition时能否不计算DTrans

楼主(2013-02-06):
如题,PTSI在计算transition的时候也会考虑xtalk对transition的影响,现在不想考虑DTrans而只考虑Delta delay ,transition不加DTrans。ets报timing就是不计算incremental transition,但是计算incremental delay,求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可以关掉计算PT的DTrans的选项。

网友:
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在read_parasitics 时不要用-keep_capacitive_coupling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有个叫xtalk还是叫si_option什么的变量,能把串扰分析关掉

网友:
way1:  版主 ,read_para w/o CC
way2: turn off si analysis set si_enable_analysis fals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只是不想计算DTrans但是计算Delta delay,肯定要打开si_enable_analysis的

网友:
timing 的计算肯定是不能把Dtran 和 Ddelay 分开。
但是DRC (max_transition) 是可以把 Dtran 关掉的。

网友:
你为什么只考虑Ddelay , 那不考虑DTran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们用encounter比较多,report timing基本用ets,我做对比发现,ets和pt报出timing主要差在transition上。打个比方:ets报U1/Zn transition为0.285,下一级U2/D(sink)的transition也为0.285(差异很小);pt报的时候,U1/Zn transition为0.286, DTrans为0.324,下一级U2/D(sink)的transition为0.61,主要集中体现在sink端的时候,这样就导致library setup time 比ets的大100ps

网友:
你忽略Dtran 是不对的,会隐藏真正的问题。
你应该检查为什么 ets 看不到那些Dtran, 是没有turn on si, 还是CC 、Dtran 都很小。
你ets 和PT 读的是同一个Spef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ets也是开了Si的,读的同一个spef,同一个网表,同样的constrain,刚才我举例的就是真实数据,Dtrans很大,但是ets没有计算

网友:
查查 CC 的值, 还有一些filter threshold 是不是匹配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其它软件与pt的mismatch是会有的,连synopsys自己的软件也难以一致。
应当以pt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