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救!MMSIM12仿真报错

楼主(2013-02-06):
各位大侠,MMSIM12的spectre仿真带有verilogA写的model的时候,仿真不能进行。ahdlcmi.out文件报错信息为:
LD_LIBRARY_PATH:  /home/mmsim12/tools.lnx86/cdsgcc/gcc/4.1/install/lib:/home/mmsim12/tools/lib:/home/ic5141/tools/lib:/home/mmsim12/tools/inca/lib
/home/mmsim12/tools.lnx86/perl/bin/perl: line 10: /home/mmsim12/tools/perl/bin/cdsPerl: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
cp: cannot stat `devicelisttemp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/home/mmsim12/tools.lnx86/spectre/ahdlcmi/bin/gnumake -j3 -f GNUmakefile
gnumake: *** No rule to make target `/home/mmsim12/tools.lnx86/spectre/ahdlcmi/include/ahdlSimLib.h', needed by `obj/optimize/5.0/c_var.o'.  Stop.
gnumake: *** No rule to make target `/home/mmsim12/tools.lnx86/spectre/ahdlcmi/include/ahdlSimLib.h', needed by `obj/optimize/5.0/c_var.o'.  Stop.
哪位帮忙看下什么问题,如何解决?谢谢了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再顶一个

网友:
估计你使用的是32-系统。MMSIM12需要在64位系统上运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啊?这样呀?谢谢!我确实是32bit的系统。我说现在什么都没出错,就是仿真报错。而且只是veriloga出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又看了下,mmsim12的bin文件夹分x64和普通的x86,所以应该可以用在32bit系统下。估计问题不在这....

楼主:
开工了,有人看到吗?再顶一个,谁来帮下忙,谢谢了

楼主:
被淹没了....顶下,大家快帮忙看看呀

网友:
搭车帮顶,相同的电路,mmsim11以上才会出错,而且只是含verilogA的情况下才会这样。mmsim12还有一个问题,sens仿真的结果是有的,但是print下的菜单是灰色的,无法看到结果,换回mmsim10则一切正常。

网友(2013-04-11):
我是用64位的,最后用64位

网友(2014-04-09):
好吧我的mmsim12直接不能用

网友(2016-10-29):
回复 楼主:

  师兄,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你解决没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师兄,我也出现了你同样的问题,请问你解决没得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