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运放尾电流拉ptat比较好这种说法的?

楼主(2013-02-06):
有没有运放尾电流拉ptat比较好这种说法的?

网友:
It's up to what the load is.

网友(2013-09-02):
理论上tail current是用PTAT比较好没错。。。目的是为了PVT。。。但是不一定是必要的。。。除非OTA输入电压不是很高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用~1/(R*R)电流更好,尤其是负载是电阻时,这可以理解。4楼兄弟能否说说什么理论说用PTAT更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