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发现没见过的电阻,特来请教

楼主(2013-02-06):
是linear的电源芯片里面主要使用的电阻,电阻下面是PIP电容,有时候正常的去层也拍不出来,有人知道吗,谢谢!

网友:
染色层有吗?看看有无P扩散或者N扩散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人家说了在PIP电容上,跟P+/N-有什么关系?
在PIP电容的上层,只有两种可能 poly或metal
但是第二个photo里面出现M1(substrate pickup 和 PIP cap connection)
所以这应该不是metal了,感觉是类似poly或者合金的电阻材料
LTC有自己的工艺,所以像这种情况也不算太奇怪
而且你发现没,电阻的连接都是大孔,跟普通的contact大小不一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哦,大牛分析的很有道理,还真没见过PIP上面放电阻,原先想着以为是楼主一时笔误,写错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薄膜电阻

网友:
现在还有用薄膜金属电阻工艺的吗?
我以为这种工艺在0.6之后就绝种了呢

楼主:
多谢各位的指点!这种电阻还可以做在P衬底上,衬底的拍照没电阻的痕迹。

网友:
Thin Film Res-Low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,high accurate.

网友:
high resistance base metal such as SiCr, NiCr, or tungsten may be used to form resisto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