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一个关于CMFB直流增益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06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即使CMFB loop gain非常大,也只能提升低频处的CMRR
因为CMFB loop bandwidth是一定的,所以高频的common mode signal只能靠CMFB loop高频处的gain来抑制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是不需要,而是做不到。可能你稍微混淆了feedback loop gain与offset。feedback是无法消除offset和noise的。设计1.5VDC值,实际多少更多的取决于DC offset是多少,如果有10mv的offset,那再大的loop gain也只是1.51V。为什么simulation有时会给人一种gain大了,op输入两端的值会更接近一些的感觉。这实际上是system offset的原因。在simulation中,不人为加入,是没有mismatch的,举个简单的例子,最普通的active load 差分对,输入是pmos,下面是nmos电流镜,那一个nmos是vds=vgs,另外一个nmos的vds就取决与输出电压,由于输出阻抗的有限性,即够到调制效应,那么这两边的电流就会不同,这个表现到输入端就是pmos两端的电压不一致。但只是,小信号的gain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如果输入pmos的gm大一些,这offset会小一些,因为折到输入段会被gain除,这给人一种gian消除offset的错觉。
至于1.51和1.5001有没有问题,要看应用,因为实际中,考虑到mismatch后,这个差别更大。如果,是系统中的一级,只要系统满足就没有问题。但很多精密放大的地方1.53可能都不行,否则就不会有人天天研究chopper技术了。

网友:
共模反馈环路其实和共模抑制是弱相关的
一个是钳制输出的共模
一个是抑制输入的共模信号
不要搞混了

网友(2018-05-02):
thanks for your shar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