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我的仿真结果总是显示不到20ms

楼主(2013-02-07):
本人做了一个20ms的瞬态仿真,每次都显示仿真完成,但看波形的时候只能显示到17.5ms。用公式计算的时候结果也明显不对。只能把icfb关了重启,就行了。非常诡异,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答一二,多谢!!

网友:
你查过simulation 结果的大小么? 跑到一定程度就爆了
看你时间这么长,结果肯定不小

网友:
又见17.5ms这个数字。是用sst2格式存的?如果是,应该是软件的bug。

网友:
可以存盘的路径下面满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确定没有满,只是一个很小的电路,甚至只仿真一个电压源也是这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请问如何查看存储的格式?兄台应该有遇到过吧,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看你运行的命令行里-format 后面跟的是什么参数,就代表用什么格式存储。 .cdsenv 里加入envSetVal("spectre.envOpts" "simOutputFormat" 'string "psfbin") ,改为psfbin格式据说就好了。

网友(2013-10-11):
    确实起作用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很有效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