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layer显示问题

楼主(2013-02-07):
我用smic18mmrf工艺,其中的电感等地版图都是已经提供了的,只需要输入参数就可以。但是给的版图上有一层OM层,使得整个版图看不清楚,难以互连;并且按鼠标的滑轮设置该层invisible时,总是出现“Cannot set entry layer to be invisible”的提示。用LSW中的display resources选项也不能改变该层的显示。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,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一层不显示或改变其显示的形式吗?谢谢!

网友:
试着改改tech file ,将对应的项nil 改掉,让后reload一下

网友:
1. “Cannot set entry layer to be invisible”
是因为LSW中这层是被选中的,你可以用鼠标左键在LSW中的其他层上点一下,再回到OM层,点中建(invisible)
2. 最好的办法是将这层的显示类型改一下,也就是你说的“display resources Editor” ,改成空框的那种,记得按“Apply”才能生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样好像只能改变自己画的版图,而电感、射频MOS管等的版图是已经由smic提供了的,这两种方法好像没有效果,OM层仍然显示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tech是只读文件,不能修改

楼主:
请大家多多指点啊,或者有谁用过这一工艺,或比较了解的,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版图是怎么回事,主要是MOS管的版图,源、漏都有些分不清楚了...

网友:
按照3喽的操作就OK啦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尝试过,电感等由smic提供版图的0M层仍然是原样显示,没有什么改变...

网友:
就用三楼的办法改OM层的显示呗,改成空心的正方形的那种,难道同一个层次自己画的和fab提供的cell,显示上还不一样吗?不应该吧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确实改成空心了,LSW中的已经显示成空心了,只有外边的粉红框,但是电感等还是绿色墙一样的花纹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不会是还有另外一层吧? 你q一下绿色的层,看弹出来的对话框的颜色是绿色的OM层吗?显示应该都是统一的啊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电感、MOS等的版图是由smic提供的,我只是输入参数调用,一开始只是一个方框,用快捷键shift+f显示细节,但是各个组成部分无法单独选中...

网友:
不论是你画的还是SMIC的,只要调入了你自己正在编辑的library中,你在“Dispaly Resource Editor” 里面编辑后都会应用到layout中。 如果还有你不想看到的线型/颜色,那基本上是你还没改到那个层。

1. 将电感/电容等cell , copy出来, 然后flatten , 因为是SMIC PDK里面的pcell ,所以 flatten时记得选中“Flatten Pcells” 。  然后你再一层一层的将layer 挪开 , 看看那个填充绿色的是哪一层,最后在"Dispaly Resource Editor"里面去改。
2. “Dispaly Resource Editor”--》File--》save  (xxx.drf)   下次重启icfb时 ,在这里load 这个xxx.drf就可以了

楼主:
不好意思,给大家添麻烦了,问题已经解决。是还有一层RFDEV也是这种颜色和图案,一时没注意到,一直以为这一层是0M层...

网友(2017-06-07):
楼主说的那一层应该是RFDEV吧,不是OM。

3楼给出的方法改 “display resources Editor”,非常好用。位置在lsw窗口的edit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