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C负阻型压控振荡器VCO

楼主(2013-02-07):
小弟是新手,最近在用pspice仿真一个LC负阻型压控振荡器,线路如图

波形

波形

但是在改变变容二极管反偏电压的时候,输出频率不变化,同时验证把变容二极管拿掉,输出频率维持不变,想请教各位前辈是否我的线路原理有问题?还请指点一下,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3-05-06):
元件参数的问题。 LC回路里单端接了10pf的电容,如果Var太小,自然振荡频率看不出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