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仿真库.SCS文件

楼主(2013-02-07):
请问一下spetre那么多文件怎么区分应该用哪个.SCS文件呢?

楼主:
求助高手啊

网友:
根据你的设计中用到的device类型,查看PDK的手册或者直接打开.scs文件查看是否有你用到的device的模型,有的加直接加进去~~

网友(2017-01-07):
加到哪里啊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