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cts时候是否设置对某个模块skew不care?求问答。。。

楼主(2013-02-07):
rt
有些模块觉得时钟时序没问题

是否可以约束对某个模块不care?

网友:
CTS spec不定义该module相关的clock信息就行了
想做哪个clock,就写哪个clock的约束,so easy

网友:
还可以将进入这个module的sink定义为excluded
CTS对clock进行trace就到此为止了

楼主(2013-04-08):
多谢,知道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