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denali里面,model的callback,可以只用作monitor吗?

楼主(2013-02-07):
host vip 找不到,只有device vip,想用device vip里的callback 作为monitor测试host rtl
请用过的前辈指点下,谢谢了

网友:
denali,没用过

网友:
可以  callback函数本来就是用来监测的
按照doc要求设定好触发条件和监测内容就行了

顺便,楼主 如果你有denali,请私人发我一份
多谢 sz851017@hotmail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