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一个关于cadence仿真模型库参数加载优先级的问题?

楼主(2013-02-07):
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的,比如我在话原理图的时候,再调出一个元件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些参数,比如我调出一个nmos管设置宽,长。
然后在最后spectre仿真的时候又要加载.scs或者.m之类的模型库,在模型库文件里面也定义了很多参数。
如果我手动输入的参数和模型库里面的不同,那仿真是按照什么标准来的,我想是在仿真的时候自己手动输入的overwrite模型库里面的?
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?还是我对模型库的理解就错了?谢谢各位回答,万分感激!

网友:
模擬時, 一般都以.scs or .m為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