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 FPGA怎么在p&r之后连上管脚?

楼主(2013-02-08):
因为要对电路进行手工的修改。所以电路输出去掉了buf,在约束里面把NET设置为SAVE,经过place&route。也修改完电路之后,想重新连上管脚,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连?用什么连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en,因为对电路修改比较多,所以最好是最后加上管脚。又或者,有什么办法,在place&route的时候,不分配管脚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