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求0.18um工艺下的厄利电压啊

楼主(2013-02-09):
昨天弄了好长时间,MOS特性曲线反向延长线和求漏源电流与输出电子乘积等方法都用过了,求出的厄利电压变化很大,特定工艺下根本就得不到常熟啊,求高手知道,先谢谢!

网友:
0.18um 有必要求出这是数值嘛?
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值!

网友:
同意楼上。这东西没用,nanoscale变化更是大

网友:
bipolar这种尺寸大部分不让你变的器件会有VA的参数数据

网友(2013-03-11):
厄利电压是怎么求的呀!

网友:
我更关心你求出来干嘛?

网友(2013-12-09):
我关心mos里求厄利电压有什么用处

网友(2014-10-17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厄利电压有什么物理意义吗?

网友:
估计还是想套用 二阶公式

网友(2020-04-26):
插眼 , 随意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