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分频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10):
很普遍的面试题 不会做 请教版上的大虾门

Q. Design a state machine to divide the clock by 3/2.(for example 50MHz -> 33.3MHz)
(Hint: 2 FSMs working on posedge and negedge)

网友:
这个是小数分频问题,用相关芯片可以实现或者先整数倍频在整数分频

网友:
真不懂,锁相环不就解决了。。。

网友(2013-03-15):
reg cnt = 0,1,2,0,1,2,0.....
always @posedge clk
if(cnt ==2)
clk0 <= 1;
else
clk0 <= 0;

always @negedge clk
if(cnt == 1)
clk1 <= 1;
else
clk1 <= 0;

assign clk_out = clk0 | clk1;

没跑仿真,应该对的吧
占空比 2:1

网友:
错了吧,50M-33.3M应该是2/3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