悬赏求synplify2012 linux版可用的license制作

楼主(2013-02-12):
使用了EFA LicGen 0.4b制作的license,但是在linux下一直无法使用,一直显示synplify/synplify_premier feature is not valid  Nodelock to:xxxxxxxxxxx
生成license的步骤均正确,用的synopsys.lpd,试了几个synopsys.src文件都一样。
我的笔记本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有,两个mac地址也都试过了。
各位都是怎么解决license问题的啊?
求synplify2012.09或者201203版本能用的license制作过程。或者帮忙制作一个也可。
ps:用上述方法生成的license文件能用于VCS2011-03版本。
使用的linux版本:centos 6.0

网友:
我的破解过程:
1、在Synopsys.src文件上添加:
FEATURE synplifypro snpslmd 2019.12  31-dec-2019 99 3D745656EB9971FC8388 VENDOR_STRING=^1+S&PID=985f0fcc& SUPERSEDE ISSUED=02-dec-2003 ck=10 SN=RK:2671-0:167603:0 START=01-jan-2002

2、EFA LicGen 0.4b生成license;
3、SCL的软件版本:scl_v11.3_linux_RHEL32_64

不同的PC、不同的synplify版本均可使用

网友:
many thanks for the solutio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,先试试,synplify_premier能用吗?

网友:
頂一下!感謝無私分享! 下載試用

网友:
你把key bytes一起加到.src中??

楼主(2013-03-29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的似乎还不行啊,而且这行feature只能用于snplify_pro版本的。

网友:
1. Replace the "synplifypro" with "synplify" ....
2. upload the log

网友:
这种破解方法对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 你的这种方法 我破解不成功啊  你破解成功了么?在linux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你试试这个吧 Synopsys_Licmaker.zip (1.73 MB , 下载次数: 222 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按照你的破解方法 我不能用 在Linux(redhat)系统下 总是启动不了license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上传一个log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启动synplify后产生的log如下:
Starting:    /home/lishaoxin/synplify2012/synplify/linux_a_64/mbin/synplify
Install:     /home/lishaoxin/synplify2012/synplify
Date:        Mon Apr 22 10:50:13 2013
Version:     F-2012.03

Arguments:   -product synplify
ProductType: synplify

License for feature synplify is not available.
Node-locked Host ID:  848f69e33e46
Please contact support at https://solvnet.synopsys.com/ManageCase?ccf=1

显示:License for feature synplify is not available.  这个license根本没用啊,这种方法破解不行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启动license出现的部分信息:
10:49:46 (lmgrd) FLEXnet Licensing (v11.9.1.0 build 89952 i86_lsb) started on localhost.localdomain (linux) (4/22/2013)
10:49:46 (lmgrd) Copyright (c) 1988-2010 Flexera Software, Inc. All Rights Reserved.
10:49:46 (lmgrd) US Patents 5,390,297 and 5,671,412.
10:49:46 (lmgrd) World Wide Web:  http://www.flexerasoftware.com
10:49:46 (lmgrd) License file(s): /home/lishaoxin/synplify2012/synplify/license/synopsys.dat
10:49:46 (lmgrd) lmgrd tcp-port 27000
10:49:46 (lmgrd)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...
10:49:46 (lmgrd) Started snpslmd (internet tcp_port 54882 pid 8016)
10:49:46 (snpslmd)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.9.1.1 build 93024 i86_lsb
10:49:46 (snpslmd) Feature synplify superseded by synplify
04/22/2013 10:49:46 (snpslmd) Synopsys Corporate Licensing (SCL) Release: version SCL_11.3
10:50:01 (snpslmd) Feature synplify superseded by synplify
10:50:01 (snpslmd) Using options file: "/home/lishaoxin/syplify2012/scl_v11.3/linux/bin/snpslmd"
10:50:01 (snpslmd) Server started on localhost.localdomain for: SSS
10:50:01 (snpslmd) synplify synplifypro synplifyasic
10:50:01 (snpslmd) synplifypremier synplifypremierdp synplifydspsl
10:50:01 (snpslmd) synplifydspoption amplify  amplifyissp
10:50:01 (snpslmd) amplifyasic amplifyrapidchip certify
10:50:01 (snpslmd) certifysc identify_tps identifyinstrumentor
10:50:01 (snpslmd) identifyinstrumentor_actel identifyinstrumentor_altera identifyinstrumentor_xilinx
10:50:01 (snpslmd) identifyinstrumentor_encrypt identifydebugger identifydebugger_actel
10:50:01 (snpslmd) identifydebugger_altera identifydebugger_xilinx identifydebugger_encrypt
10:50:01 (snpslmd) identproinstrumentor identproinstrumentor_actel identproinstrumentor_altera
10:50:01 (snpslmd) identproinstrumentor_encrypt indentproinstrumentor_xilinx identprodebugger
10:50:01 (snpslmd) indentprodebugger_actel indentprodebugger_altera indentprodebugger_encrypt
10:50:01 (snpslmd) identprodebugger_xilinxA3200DX
10:50:01 (snpslmd)
10:50:01 (snpslmd)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
10:50:01 (snpslmd)
10:50:01 (snpslmd)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
10:50:01 (snpslmd) CANNOT OPEN options file "/home/lishaoxin/syplify2012/scl_v11.3/linux/bin/snpslmd"
10:50:01 (lmgrd) snpslmd using TCP-port 54882
10:50:01 (snpslmd)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:
snpslmd  CADABRA  EPIC  ISE-TCADd  TE_CATS  adalmd  anagram  arcd  archprod  avantd  chrysalisd  cowared  everest  hscd  innologd  la_dmon  leda  metasoftd  mwflexd  nassd  numeritchd  pdld  saber_dmn  sandwork  sigmacd  slat  snpsOEM1  snpsOEM2  snpsOEM3  snpsOEM4  snpsOEM5  snpsOEM6  snpsOEM7  snpsOEM8  snpsOEM9  ssilmd  synforad  synopsysd  synplctyd  tmald  vastlmd  vcsd
04/22/2013 10:50:01 (snpslm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04/22/2013 10:50:01 (snpslmd)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....
04/22/2013 10:50:01 (snpslmd) Valid SSS feature found.
04/22/2013 10:50:01 (snpslmd)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.
04/22/2013 10:50:01 (snpslmd) Licensed to mammoth//ZWT 2006
04/22/2013 10:50:01 (snpslmd) Siteid: 19688, Server Hostid: 848f69e33e46, Issued on: 12/28/2012
04/22/2013 10:50:01 (snpslm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0:50:01 (lmgrd)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0 signal = 17
10:50:01 (lmgrd) Since this is an unknown status, license server
10:50:01 (lmgrd) manager (lmgrd) will attempt to re-start the vendor daemon.
10:50:01 (lmgrd) REStarted snpslmd (internet tcp_port 43156 pid 8025)
10:50:01 (snpslmd)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.9.1.1 build 93024 i86_lsb
10:50:01 (snpslmd) Feature synplify superseded by synplify
04/22/2013 10:50:01 (snpslmd) Synopsys Corporate Licensing (SCL) Release: version SCL_11.3
10:50:16 (snpslmd) Feature synplify superseded by synplify
10:50:16 (snpslmd) Using options file: "/home/lishaoxin/syplify2012/scl_v11.3/linux/bin/snpslmd"
10:50:16 (snpslmd) Server started on localhost.localdomain for: SSS
10:50:16 (snpslmd) synplify synplifypro synplifyasic
10:50:16 (snpslmd) synplifypremier synplifypremierdp synplifydspsl
10:50:16 (snpslmd) synplifydspoption amplify  amplifyissp
10:50:16 (snpslmd) amplifyasic amplifyrapidchip certify
10:50:16 (snpslmd) certifysc identify_tps identifyinstrumentor
10:50:16 (snpslmd) identifyinstrumentor_actel identifyinstrumentor_altera identifyinstrumentor_xilinx
10:50:16 (snpslmd) identifyinstrumentor_encrypt identifydebugger identifydebugger_actel
10:50:16 (snpslmd) identifydebugger_altera identifydebugger_xilinx identifydebugger_encrypt
10:50:16 (snpslmd) identproinstrumentor identproinstrumentor_actel identproinstrumentor_altera
10:50:16 (snpslmd) identproinstrumentor_encrypt indentproinstrumentor_xilinx identprodebugger
10:50:16 (snpslmd) indentprodebugger_actel indentprodebugger_altera indentprodebugger_encrypt
10:50:16 (snpslmd) identprodebugger_xilinxA3200DX
10:50:16 (snpslmd)
10:50:16 (snpslmd)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
10:50:16 (snpslmd)
10:50:16 (snpslmd)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
10:50:16 (snpslmd) CANNOT OPEN options file "/home/lishaoxin/syplify2012/scl_v11.3/linux/bin/snpslmd"
10:50:16 (lmgrd) snpslmd using TCP-port 43156
10:50:16 (snpslmd)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:
snpslmd  CADABRA  EPIC  ISE-TCADd  TE_CATS  adalmd  anagram  arcd  archprod  avantd  chrysalisd  cowared  everest  hscd  innologd  la_dmon  leda  metasoftd  mwflexd  nassd  numeritchd  pdld  saber_dmn  sandwork  sigmacd  slat  snpsOEM1  snpsOEM2  snpsOEM3  snpsOEM4  snpsOEM5  snpsOEM6  snpsOEM7  snpsOEM8  snpsOEM9  ssilmd  synforad  synopsysd  synplctyd  tmald  vastlmd  vcsd
04/22/2013 10:50:16 (snpslm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04/22/2013 10:50:16 (snpslmd)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....
04/22/2013 10:50:16 (snpslmd) Valid SSS feature found.
04/22/2013 10:50:16 (snpslmd)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.
04/22/2013 10:50:16 (snpslmd) Licensed to mammoth//ZWT 2006
04/22/2013 10:50:16 (snpslmd) Siteid: 19688, Server Hostid: 848f69e33e46, Issued on: 12/28/2012
04/22/2013 10:50:16 (snpslm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0:50:16 (lmgrd)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0 signal = 17
10:50:16 (lmgrd) Since this is an unknown status, license server
10:50:16 (lmgrd) manager (lmgrd) will attempt to re-start the vendor daemon.
10:50:16 (lmgrd) REStarted snpslmd (internet tcp_port 49159 pid 8107)
10:50:16 (snpslmd)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.9.1.1 build 93024 i86_lsb
10:50:16 (snpslmd) Feature synplify superseded by synplify
04/22/2013 10:50:16 (snpslmd) Synopsys Corporate Licensing (SCL) Release: version SCL_11.3
10:50:31 (snpslmd) Feature synplify superseded by synplify
10:50:31 (snpslmd) Using options file: "/home/lishaoxin/syplify2012/scl_v11.3/linux/bin/snpslmd"
10:50:31 (snpslmd) Server started on localhost.localdomain for: SSS
10:50:31 (snpslmd) synplify synplifypro synplifyasic
10:50:31 (snpslmd) synplifypremier synplifypremierdp synplifydspsl
10:50:31 (snpslmd) synplifydspoption amplify  amplifyissp
10:50:31 (snpslmd) amplifyasic amplifyrapidchip certify
10:50:31 (snpslmd) certifysc identify_tps identifyinstrumentor
10:50:31 (snpslmd) identifyinstrumentor_actel identifyinstrumentor_altera identifyinstrumentor_xilinx
10:50:31 (snpslmd) identifyinstrumentor_encrypt identifydebugger identifydebugger_actel
10:50:31 (snpslmd) identifydebugger_altera identifydebugger_xilinx identifydebugger_encrypt
10:50:31 (snpslmd) identproinstrumentor identproinstrumentor_actel identproinstrumentor_altera
10:50:31 (snpslmd) identproinstrumentor_encrypt indentproinstrumentor_xilinx identprodebugger
10:50:31 (snpslmd) indentprodebugger_actel indentprodebugger_altera indentprodebugger_encrypt
10:50:31 (snpslmd) identprodebugger_xilinxA3200DX
10:50:31 (snpslmd)
10:50:31 (snpslmd)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
10:50:31 (snpslmd)
10:50:31 (snpslmd)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
10:50:31 (snpslmd) CANNOT OPEN options file "/home/lishaoxin/syplify2012/scl_v11.3/linux/bin/snpslmd"
10:50:31 (lmgrd) snpslmd using TCP-port 49159
10:50:31 (snpslmd)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:
snpslmd  CADABRA  EPIC  ISE-TCADd  TE_CATS  adalmd  anagram  arcd  archprod  avantd  chrysalisd  cowared  everest  hscd  innologd  la_dmon  leda  metasoftd  mwflexd  nassd  numeritchd  pdld  saber_dmn  sandwork  sigmacd  slat  snpsOEM1  snpsOEM2  snpsOEM3  snpsOEM4  snpsOEM5  snpsOEM6  snpsOEM7  snpsOEM8  snpsOEM9  ssilmd  synforad  synopsysd  synplctyd  tmald  vastlmd  vcsd
04/22/2013 10:50:31 (snpslm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04/22/2013 10:50:31 (snpslmd)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....
04/22/2013 10:50:31 (snpslmd) Valid SSS feature found.
04/22/2013 10:50:31 (snpslmd)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.
04/22/2013 10:50:31 (snpslmd) Licensed to mammoth//ZWT 2006
04/22/2013 10:50:31 (snpslmd) Siteid: 19688, Server Hostid: 848f69e33e46, Issued on: 12/28/2012
。。。
。。。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大侠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CANNOT OPEN options file "/home/lishaoxin/syplify2012/scl_v11.3/linux/bin/snpslmd"
~~ 路径对吗???

我的lic 前几行:

SERVER asicserver16 00219b3c62ec 27000
DAEMON snpslmd /home/hz08374/usr/synopsys/11.3/linux/bin/snpslmd
USE_SERVER

我的log文件
04/18/2013 13:03:01 (snpslm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04/18/2013 13:03:01 (snpslmd)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....
04/18/2013 13:03:01 (snpslmd) Valid SSS feature found.
04/18/2013 13:03:01 (snpslmd)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.
04/18/2013 13:03:01 (snpslmd) Licensed to mammoth//ZWT 2006
04/18/2013 13:03:01 (snpslmd) Siteid: <No Site Id>, Server Hostid: 00219b3c62ec, Issued on: N/A
04/18/2013 13:03:01 (snpslm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我的synplify_pro:

14:06:22 (snpslmd) OUT: "synplifypro" hz08374@asicserver16
14:06:39 (snpslmd) IN: "synplifypro" hz08374@asicserver16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路径没问题,有问题的话,会提示路径不对,或找不到license文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按照你的信息,帮你generate了一个license, feature只有synplify_pro的,你试试吧。

网友(2013-07-19):
我的似乎还不行啊,而且这行feature只能用于snplify_pro版本的。
我的也是这种情况!

网友(2013-10-21):
真是好人啊

网友(2014-01-21):
標記起來
學習

网友(2014-04-19):
我也不能用

网友:
高手很多

网友:
mark一下,膜拜

网友(2014-05-30):
在centos中怎么安装synplify的?。找不到入口。

网友(2015-05-22):
回复 网友C:

   试试行不行!

网友(2017-04-07):
无法保存等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