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M10仿真问题

楼主(2013-02-13):
ubuntu12.04 ,论坛上的ic615,调用ADEL仿真,出现ERROR (VACOMP-1008):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.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.ahdlSimDB/。。。 2013-02-13 10:33:43的屏幕截图.png 在网上搜索,一个方法是sudo dpkg-reconfigure dash
出现询问是否使用dash界面时,选“NO”即可,这个不能解决看仿真文件中的ahdlcmi.out,最后几行是:res_vb_TranFuncDerLoad.o ./obj/optimize/5.0/res_vb_TranFuncLoad.o ./obj/optimize/5.0/res_vb_CreateDevice.o ./obj/optimize/5.0/res_vb_cmi_c.o  -Wl,-rpath,/usr/lib -Wl,-rpath,/lib -s
ld: crti.o: No such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collect2: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
gnumake: *** [obj/optimize/5.0/libahdlcmi.so] Error 1
这应该是缺少crti.o吧,可是我把相关的libc6-dev都安装好了,还是不行。。有朋友出现过这种情况吗?

网友:
you must remove or uncheck hdl model in model library

网友:
spectre 版本问题或者系统库问题吧,建议还是用redhat。你确定你的版本是mmsim10?之前是不是有安装别的版本的spectre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3q,我是全新系统,因此也想装个高版本的一劳永逸,由于平时还用ubuntu上网,所以还是装了ubuntu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,请问remove hdl model 指的是修改仿真models,05mixdtssa01v11.scs?如果是修改仿真文件,感觉不太敢弄。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俺也遇到相似的问题。
感觉应该使用64-位的操作系统。使用32位操作系统,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。

网友(2013-11-17):
回复 楼主:

   最终如何解决的,谢谢!

网友(2014-01-14):
   我的在32位系统虚拟机中可以仿真,但是到了64位工作站上就用不了了,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原因 ,求高手解答

网友(2016-07-08):
回复 楼主:

  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 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  我是cent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