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Designer仿真滤波器是碰到问题,仿真明显错误

楼主(2013-02-13):
我用Ansoft designer 6 仿真电路遇到如下问题,希望高手能给解决:
采用insert filter design item插入滤波器

然后export ideal filter,重新计算发现结果不对仿真结果如下
我又试了试把频率降低,好像频率低了可以仿正确,不知道如何处理?
各位大侠给支招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与电感参数匹配导致!?

网友:
看看你自己导入的参数的精确位还够,这个明显的是电感量太大了,你可以把仿真带宽再加大,看看谐振频率点在什么位置,然后再调整参数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