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cu自动识别脉宽?

楼主(2013-02-14):
小弟手头上有个问题,用uart口接收信号,假设发送出来的是5ms的脉宽,但是mcu接收到的是4~6ms随机变化的脉宽,请问有没有办法让单片机识别出来呢?

网友(2014-06-29):
建議由 timer 的 clock pin 腳輸入, 利用 tumer 計數判斷.

网友(2014-08-21):
GD32F150单片机,可以自动匹配波特率

网友(2014-10-24):
不是个识别波特率的问题,应该是找PWM波占空比的问题

网友:
C2000 DSP有这种功能,ePWM

网友(2014-12-05):
check timing by counter !

网友:
我也有个问题,谁知道怎么用Cadence 里的软件优化功耗呢

网友(2017-02-15):
楼上问问题也要问对地方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