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n结正向导通压降的探讨!

楼主(2013-02-14):
想请教一下,bipolar工艺,不同尺寸的工艺线会中的PN结正向导通压降在相同电流下应该会有差别的吧,那会有50mV这样的差别吗。比如20uA电流下,一个导通压降是600mV,一个是650mV呢?谢谢前辈指教!

网友:
有这个可能!其实二三十mV遇到过

网友(2013-05-20):
回复 楼主:

PN结压降与P区与N区的扩散浓度有关,所以PN结压降是有工艺偏差的,一般在正负20m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