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请教逻辑板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16):
原理图如附件中所示,怎么用逻辑板来实现一个继电器的自锁功能,刚刚接触quartus软件,不怎么会弄,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,谢谢了

电气原理图

电气原理图

网友:
能说的详细点吗   估计状态机应该可以实现的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我是第一次玩quartus ii软件,不懂得什么是状态机,能给我说明一下么?我要实现的功能是:选择开关打到本地或者远程时,按下合闸按钮,继电器KM1导通,触电KM1起到自锁作用,SQ4,SQ3,SQ1,SQ2为限位开关,只有其中任意一个断开,继电器才失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要在FPGA中实现这个控制吗  没懂整个控制过程

楼主:
回复 4# 245966960bai 是的,就是自锁这个逻辑不知道怎么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门电路就应该能实现了 只是不懂你到底要做什么 至少有个控制流程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因为安装空间比较小,线比较多,所以老大要求用FPGA来实现,你看看附件,其实就是个简单的电机控制电路,但是要输出7,8个信号出去

1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看了 这个就用fpga啊  51单片机都绰绰有余了。晚上有时间我们Q聊吧。现在上班 不方便

网友:
這個說明的不清楚,但應該用個狀態器,應該就可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