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erdi打开设计结构图(schematic)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13-02-16):
各位前辈,      在使用verdi时,每次打开一个设计的结构图之后,我们会将其输入端口,输出端口,线名称,模块例化名,高对比度等选项给点出来,方便我们对照和观察。但是,等到下一次来打开verdi,再将该结构图调出来的时候,有时之前的设置都没有保存到,于是还要重新将上述的选项一一点出来,这样感觉很麻烦。
      第一次用verdi打开设计的时候,会产生一个verdiLog的文件夹,这个文件夹之后我也没有清除过。
      怎么能将上述的选项都能保存下来,不致于每次打开verdi都要重新点一遍呢?

网友:
那些設定在 novas.rc 。

网友(2013-03-18):
你可以在第一次的时候把你要关注的信号拉出来,然后再file-》save_signal 就可以了

网友(2014-03-24):
楼上是正解

网友:
难道你不知道“Tools”下的“Preferences”里也有这个设置?

网友(2015-11-23):
那如果我想将schematic打印出来呢,这个能够打印成PDF吗?

网友(2017-05-27):
回复 网友A:

   具体是novas.rc里的哪些设定呢?

网友B:
基本不用结构图这个功能,感觉出来的图不太容易看懂,索性直接看code

网友(2018-12-25):
保存一个rc文件

网友C(2020-02-09):
咋保存一个novas.rc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咋保存一个novas.rc呢

novas.rc默认自动保存到当前目录

网友(2020-04-02):
之前一直都是看RTL,组里来了大佬后发现他们都看的是schmatic

网友D(2021-01-11):
引用 网友C:
novas.rc默认自动保存到当前目录

这个默认保存的novas.rc能不能在下次打开的时候加载啊?我是用的服务器环境,就是想问下verdi打开的时候加载配置的顺序,我能不能在我本地保存一个设置好的novas.rc文件,然后下次启动的时候就设置加载这个指定的文件。

网友(2021-03-22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默认保存的novas.rc能不能在下次打开的时候加载啊?我是用的服务器环境,就是想问下verdi打开的时候 ...

你可以保存到一个位置,然后设置个NOVAS_RC指向它就可以了

网友E:
怎么设置自动加载我自己设置的目录下的novas.rc文件呢。

网友(2021-07-06):
引用 网友E:
怎么设置自动加载我自己设置的目录下的novas.rc文件呢。

在c_shell下设置环境变量 NOVAS_RC

网友F(2022-01-04):
说实话还是没看懂怎么保存,不过我保存了一个session,每次打开后再load一次session,应该也算可以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说实话还是没看懂怎么保存,不过我保存了一个session,每次打开后再load一次session,应该也算可以的吧。 ...

楼主如果知道了怎么设置那个novas.rc可以指导一下吗,感觉每次手动load 确实没有自动加载来得方便,但是我又看不懂什么是 c_ shell【 新手发言 QWQ】

网友(2022-02-03):
引用 网友B:
基本不用结构图这个功能,感觉出来的图不太容易看懂,索性直接看code

如果做系统集成的话,schmatic 是少不了要看的

网友(2022-03-06):
这些在preferences设定的东西最后都会保存在novas.rc文件中。这个文件会有一个查找的顺序,当前文件夹->Home 目录 -> 安装软件目录。

如果你想要固化这些配置,那么你通过preferences 完成设定以后是另存为一个novas.rc文件中,然后将该文件丢到你的home目录下,即可实现每次打开即是你想要的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