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vcs这个问题咋解决

楼主(2013-02-16):
vcs编译的时候报g++: error: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'-melf_i386'
ubuntu 12.10

网友:
这不是vcs支持的操作系统,换

网友:
ubuntu vcs不支持?
版上不是有在ubuntu下装好dc和vcs的教程么?

请斑竹确认哈

网友:
工具支持什么系统,看installation guide/user guide,其他的都不可信

网友:
为减少麻烦,就最好使用eda厂商推荐的系统。

网友:
S推荐的Linux系统有RHEL、SUSE和Solaryis x86/64,但是都是不同的安装包,我们常用的Linux和Linux64就是RHEL,当然用CentOS也可以,其他最好别用,别给自己找麻烦

网友(2013-08-29):
    貌似g++版本太新 不认这个参数了
   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强制vcs -mode64可以正常运行。

网友(2013-12-10):
貌似g++版本太新 不认这个参数了
   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强制vcs -mode64可以正常运行。
引用 网友A:

刚刚装上vcs,遇到相同问题,想请教如何强制vcs-mode64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碰到相同问题,求解

网友:
求解啊,这个问题到底该怎样解决,如果是降低G的版本,到底应该降到哪个版本,有了解的没有啊

网友:
Options for 64-bit Compilation
-full64
Enables compilation and simulation in 64-bit mode.

-full64是vcs的命令行参数。

网友:
2012.09版本的vc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试过了指令vcs -mode64
    但是报错如下
    Error: 64 bit compilation or 64-32 cross compilation is
       not supported on i686

For assistance,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
at vcs_support@synopsys.com or call 1-800-VERILOG

ubuntu版本是13.04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的系统是64bit的么? uname -a 输出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结果是linux ubuntu 3.8.0-19-generic #30-ubuntu SMP Wed May 1 16"36:13 UTC 2013 i686 i686 i686 GNU/linux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换系统了,听说用-64的option可以解决,没试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问题已经解决了,降低了gcc和g++的版本,降到4.4,貌似是ubuntu自带的版本不识别vcs的指令了O(∩_∩)O~还是谢谢大家一起讨论

网友:
我开始说的不清楚, 我当时的系统是64bit的
试了64bit模式可以用就没有再管它了,有的
同学是32bit系统,那就只有在gcc/g++的版本上
做文章了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解决了,只要将gcc版本降到4.4就没有那个问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赞,学习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同问~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我的系统是Ubuntu13.1_x64bit, 运行: vcs -full64 file.v 没有问题,
但是不加"-full64"参数,就会报这个错误.难道还缺个什么库文件??
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,麻烦分享一下~~

网友:
    64bit 系统默认很多32bit glibc都没有安装,有可能会有会有问题

网友(2014-04-22):
回复 网友C:

就推荐的那几个破系统,要源没源要支持没支持,更新都找不到地方。

网友(2015-07-15):
vcs 命令是一个脚本,直接打开编辑,把 -melf_i386 删掉后保存即可!
亲测可用!

网友(2016-06-28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解决了,谢谢

网友(2016-11-06):
回复 网友D:

    亲测,可行。
3Q!!!

网友(2018-07-06):
回复 网友D:

不可行啊!
在vcs里面删掉了后运行,默认自动又加上了-melf_i386。看到运行log提示:不支持CentOs 6.7,……好像默认改回32位了……

网友:
加-full64 会coredump,看来只能试试降gcc、g++版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