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tera的芯片关键路径自己布局布线

楼主(2013-02-17):
altera的芯片关键路径想实现自己布局布线,该学习哪些内容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大概说的都比较多,但是没有一个特准确的,我想问您知道lattice在逻辑锁定这方面是怎么做的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们主要用这个款芯片,但是这个软件的使用我们不是很熟,高级一点的功能就不知道了,在研究中只能在它的官网上扣了!!!!

网友:
如果是Lattice收购后的ice cube,我可以帮你。Diamond就不熟悉了。我估计流程大致类似。在floor planner里面找到你要锁定的cell,右键,点lock,就是物理位置锁定了。这个是布局锁定,布线的话,最好还是自动。因为规模上去了,机器判断关键路径比人准确。人手工很难handle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您说的lock是在icecube中操作的吧,diamond中我看到的只有floorplan view,是视图查看,具体的逻辑锁定还是没摸索到,不知道有没有lattice diamond交流的地方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