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建立时间、保持时间错误的问题,请帮忙看看!

楼主(2013-02-17):
在做PicoBlaze的时候,PROM用了用core generator生成的双口RAM,结果读取RAM数据时,前仿和后仿时不一样,后仿读取的结果不是期望值,并在后仿时给出了下面的一堆warning:
WARNING: at 1367710 ps: Timing violation in /main_test/uut/\PBB1/kcpsm6/stack_ram_low_RAMD_D1 /  $setuphold( CLK:1367581 ps, WADR0:1367710 ps,-58 ps,572 ps)
括号里面的几个数字是什么意思,到底是保持时间还是建立时间违例!

网友:
保持时间违例吧!1367581-1367710=-129,绝对值大于-58,Hold时间违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解答!
“ WADR0:1367710 ps”是表示在时刻1367710 ps信号有波动?